新手求多轴视频后期用什么软件编辑处理?

楼主(2013-11-09):
新手求多轴视频后期用什么软件编辑处理?主要是视频剪辑,背景配音等简单处理。

网友A:
会声会影,ADOBE PR

网友B:
如果狗狗的话,可以用GoPro Studio。

网友C:
会声会影X5

网友D:
用ED来做后期,比会声会影特效多,界面也好用,现在很多婚庆摄像都是用这个软件来做后期的。怕下载不到好的版本可以宝上买一个,几块钱就搞定。
而且有一款特效防抖插件,如果用狗拍出的高贞画面用这个插件可以很平稳。也就是50P的贞,慢镜头相当不错。

网友E:
EDIUS ae 还有

网友F:
固定翼的视频一般都可以用ff。。多轴的相对高级很多,得用会声会影吧。

网友G:
来学习一下,不做航拍,我处理视频用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