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起飞不稳,云台左右晃是怎么回事?求解。

楼主(2013-11-09):
六轴炸鸡修复后再次上天,飞行没什么太大变化。。挂了云台以后云台左右摇晃。是感度问题还是,机器震动问题。还是重心太靠下的问题。挂GORPO稍微好一点点,挂微单。摇晃的不行。求解。怎么解决云台疯狂左右摇晃的问题。

配置。800轴距。机架1100克。DYS微单云台。600克。。微单325克。GS3542KV800电机。550W。1238仿APC浆。DUPU双5200电池。和DUPU10000电池都一

电池云台都在机架下面挂。

网友:
地板也坐下

网友:
整这么大阵势 你就挂个狗?

网友:
感度,重心,!!!慢慢调节

网友A:
.....这个....偏重   飞控参数没有调整好

网友:
我也是觉得太重了。

网友B:
想知道什么飞控

网友:
换原装 APC 吧,山寨APC1238就算免费都不要用,又软又不平衡

网友:
是不是超重了啊 动力不足啊    我的JJ就是的 挂狗是好的  挂单反就不行了  回来换了大的电机就好了

楼主:
应该是超重了。呵呵原来挂狗就好点。跟电机不在水平上有关系吗?感度有关系吗?换电机。换机架。换的东西太多了。就挂狗效果还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偏重   飞控参数没有调整好

550W的电机原来飞挺稳的。现在挂微单后增加了不少设备。是有点超重了。飞控调整哪些参数呢?X4的。起飞左右摇晃是感度高了还是低了?晃动系数有点大。原来晃动系数很小的。我打算先换原装APC浆。然后在试验。

网友:
应该是动力不足,功率不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什么飞控

零度X4。wifi领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度X4。wifi领航

米佬

楼主:
起飞重量5.5公斤貌似超重了。回来换电机减轻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W的电机原来飞挺稳的。现在挂微单后增加了不少设备。是有点超重了。飞控调整哪些参数呢?X4的。起飞左 ...

我的挂微单3343克
左右晃动提高晃动系数

网友:
5.5公斤?您怎么做到的?我的X8挂微单也4.4公斤不到点啊。多2套动力呢。

网友:
这是超重了吧,看那一大坨东西

网友:
重心偏下

网友C:
从最后一张侧面图看是中心好低啊,试试调整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最后一张侧面图看是中心好低啊,试试调整中心。

谢谢。现在正在减轻重量提高重心

网友:
电池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