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全新WKM调试LED灯不亮!!!

楼主(2013-11-09):
今天全新WKM装机,之前也用过NAZA V2,说明书也对照了好几遍自认为连线没问题。就是调试的时候碰到一个难题,手动和姿态模式下LED灯不亮,GPS模式下蓝灯连
闪两下,和电脑连接调参软件的时候LED还是如此,我记得NAZA V2连电脑后LED灯会常亮,不管哪个模式。WKM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的,求魔友告知!!遥控器两个推杆
在调参软件里显示正常,模式和航向通道也都正常,飞机解锁也正常,现在就差去室外看GPS模式下多少颗卫星了……指南针校准也试过了,只会亮蓝灯没有其它颜色,会不
会和遥控器有关系呢?或者LED灯坏的?再或者飞控本身有问题?
求大疆技术人员解决,急急急!!!!!!!!! QQ:417161433

楼主:
自己搞了半天也搞不定,还是求助广大魔友和大疆技术人员了

楼主:
怎么可以沉,问题都解决不了

网友A:
我沒有wkm飛控,看了一下說明書飛控上電自檢因該會閃燈綠、紅、藍才對
如果從頭到尾都只有藍燈亮的話,個人判斷led燈壞掉的機率很大,換一個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wkm飛控,看了一下說明書飛控上電自檢因該會閃燈綠、紅、藍才對
如果從頭到尾都只有藍燈亮的話,個人 ...

我问了下别人也是说LED灯坏掉的可能性比较大,全新的WKM都能碰到这个事……外面出去看看GPS状态下卫星数有多少。当时买来放了好多天想应该没问题的就确认收货了,悲剧

网友:
你应该叫卖家是好了再发货的呢

楼主:
飞控都不会试的,之前买NAZA V2 好的。去外面试飞了下,LED灯还是这样,GPS模式下卫星数9颗,起飞也可以,就是用T8FG左手油门横向打飞机反而是转向而不是横向漂移,和我的天9控刚刚相反,天9也是左手油门

楼主:
大疆技术人员放假了吗?求邮寄地址和电话

网友:
今天周日是休息的
LED坏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会不会是飞控的问题?我飞控整个都返厂了,今天已寄出,明天应该到大疆了。全新的都出这个问题,这人品……

网友:
楼主您好,QQ已经加您了,我一定会跟进您的问题!

网友:
我的LED也坏了,自检灯闪7彩,过后就不再亮了。。返修了2次,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前几天刚刚买的全新wookong也是,连上调参发现只闪一个灯,直接拆一个拿过来试,发现没问题。那只能是灯坏了。直接联系就给换了。不知道为啥,这个情况遇见两次了,一个朋友也是,他拿过来我这边,换别的led就是好的。难道最近的wookong   led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