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先小4轴,没有电调,自己搞

楼主(2013-11-09):
飞越650航拍机目前总重3KG(两块4S 5000)电池,还是很满意,刚入手H架也比较满意。

现在想玩玩小4轴,想想不急,就自己搞个电调试一下,不行就买现成的了。

如果明天电机回来可以测试通过,接下来会继续上图和视频,不能通过就放弃了。

2014/01/24 更新,之前版本都失败了,今天更新重新制作的BL开源电调。测试视频在最下!

参数是3S 10A               BEC 1A

上图!

之前版本全都是失败了的。

下面的版本成功!

测试最大可达15A,照片拍下的是12A

上视频!

继续后绪,
搞了一块大板一共32只MOS管。只焊接了24只,最高电流可达40A,因散热器没有回来只能简单测试一下。

网友A:
表示只看到最后一张图   其他全挂

网友:
    同楼上,就只看到最后一张。。。。。。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只看到最后一张图   其他全挂

图片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修复!

多少A的

网友:
大哥,你能不能不那么牛逼啊。。电调都自己搞起。。。。。。。。。

网友:
有个问题想问下lz,满负荷(10A)下PCB温度怎样?尤其是VCC那一段导线
我在软件上模拟的结果,1.5mm线宽/2oz铜厚下,45mm导线电阻10mΩ,10A电流下有1W的耗散功率,温升到90℃

如果是铜厚是普通板子的1oz的话,貌似满负荷工作会直接烫坏PCB

楼主(2014-01-24):
只做了几秒10A测试。没有温度计,故计大概是在50-60度左右。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多余的发一个过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多余的发一个过来呀

好像没有欠你的哦!

网友:
现在OK了!图片很赞!

网友C:
可以测试直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试直流电流?

测试直流电流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直流电流有什么好奇怪的?

用钳型表也可以测量电流。

网友:
又见高手

网友: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
又要玩单片机啊……

网友D:
楼主多做一些造福魔友吧

网友:
楼主公布资料啊,!

网友:
高手 好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做一些造福魔友吧

改进增大功率中。10A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
排个队等结果出来 我买4个  我可以帮助实验

网友:
近期也在画BL电调,不过没有做楼主那么大的,只是做3A左右微型的玩玩,给点建议,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PCB走线的覆铜层如果溏锡就能增加电流,楼主PCB软件应该用的是Sprint-Layout6吧,大电流走线除了尽可能的宽外还可以在软件里面把MOS管走线和正负极大电流走线用左边菜单上面那个红色的圆圈按钮把线上面的阻焊层选项去掉变为焊盘那样的有喷锡的,这样制板出来后走线上面就会有喷锡,焊接的时候可以人为再增加些焊锡,这样走线的通过电流可以增大很多,多数成品电调也是这样处理的!
另外在不影响PCB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加MOS管中间的引脚的焊盘面积提高MOS的散热,这能更好的减少发热!MOS和MOS之间的线也要尽可能的粗

网友E(2014-02-25):
LZ好强大   等着你的大功率  造福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好强大   等着你的大功率  造福模友

样板大概后天回来。到时候测试再上照片和视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样板大概后天回来。到时候测试再上照片和视频

我有个40A电调的MOS管烧了  不知道你知道哪能找到  85U03GH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40A电调的MOS管烧了  不知道你知道哪能找到  85U03GH

这个型号管子没有。这个管子是N-MOS管。你可以到TB采购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40A电调的MOS管烧了  不知道你知道哪能找到  85U03GH

测试版只焊了一半的MOS管。还有一半没有焊接上去,哈哈哈,最高可达40A,散热器还没有回来,不敢长时间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版只焊了一半的MOS管。还有一半没有焊接上去,哈哈哈,最高可达40A,散热器还没有回来,不敢长时间使 ...

真狠呀!     还有一半没有焊接上去就这么高      表示楼主太强大了    用的什么管子

网友(2014-04-11):
楼主,这都是手焊的么?

网友:
全N管的电调吗

网友:
专业啊,只有看了。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试直流电流有什么好奇怪的?

测直流电流的那个东西某宝有卖的么?叫啥?

网友:
厉害呀,楼主,教我们怎么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直流电流的那个东西某宝有卖的么?叫啥?

电流表

网友:
我已经找到了,过段时间再买

网友(2014-06-06):
不错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支持折腾不过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
新一轮价格战即将来袭,你们准备好了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page=1&extra=

网友(2014-09-17):
板子做的还不错,焊的也行,顶一个

网友G(2014-12-02):
楼主能不能让我们学习一下啊,求原理图啊

网友H:
楼主太有才了真棒!

网友I:
空杯电机要用到电调吗?

网友J:
牛掰。这个是a8的芯片啊,怎么搞bl程序?

网友K(2015-01-04):
电调那么小的东西,你怎莫焊的,厉害

网友L(2015-04-20):
求原理图和Lay6的pcb文件,3188046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