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都给机床加什么润滑油?

楼主(2013-11-10):
新入手 车CJM250 和铣25V各一台,接着就是买各种配件和耗材,想请教下各位前辈们平时都给机床加什么润滑油?按标准 机油应该加注哪种型号的?缝纫机油可以么?汽车用的机油可以么?

楼主:
顺便问下 WMD25V 想要铣100X100以上的水平面,讲究点的话应该用那种铣刀啊?跪求,推荐性价比高点的刀具。平时主要加工铝、铜,偶尔会搞搞45号钢。

网友:
没啥人啊,打个酱油回去了

网友A:
不过我的车床和铣床和楼主是一样的,也是CJM250 和铣25V,25V已经改好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的车床和铣床和楼主是一样的,也是CJM250 和铣25V,25V已经改好数控

这是赤裸裸的深夜放毒啊,我25V才买回来啊。。。。。。好吧,那我就问问吧,只是问问,25V怎么改数控,有“改数控教程”么?我会很自觉的带好小板凳主动前排认真围观。。。我已经感觉到口袋里票票在跳动了。。。。我是个纯天然没有抵抗力的孩子。

楼主:
怎么都没人讨论,自己顶,难道对机床来说用什么润滑油不是很重要?如此说来车子里换下来的废机油拿来过滤一下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赤裸裸的深夜放毒啊,我25V才买回来啊。。。。。。好吧,那我就问问吧,只是问问,25V怎么改 ...

呵呵,大家一起折腾。

网友:
俺让它享受汽车发动机待遇。用发动机润滑油,用不了多少,不能用废旧的。

网友B:
美孚1号齿轮油,就是味道有些大,比较粘稠,会造成油漆变色发黄。
有钱的话,用罐装的自喷白色锂基润滑油,没怪味,不会发黄,但是价格贵。
缝纫机油很容易干,不适合。
普通机油便宜,一般用20#的,缺点同第一条。
自喷的WD40理论上也可以当润滑油,但我们一般用于防锈除锈,偶尔也用于冷却刀具及润滑,导轨上用很快就干了。

网友C:
就是汽车发动机用的,长城什么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汽车发动机用的,长城什么的都行。

用车用的润滑油味道重么?买了一桶1L的缝纫机油,觉得味道好重,好在从小闻惯了缝纫机油的味道,可以LP觉得味道有点大,所以打算换别油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孚1号齿轮油,就是味道有些大,比较粘稠,会造成油漆变色发黄。
有钱的话,用罐装的自喷白色锂基润滑油,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