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涵道的J10如果仅用鸭翼控制升降 会是什么样个效果

楼主(2013-11-10):
那位兄弟能实验下看  尤其想知道起飞和降落的效果

网友A:
本来就是用鸭翼来控制的,你以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用鸭翼来控制的,你以为呢?

老苦的歼十用的是混控,单用鸭翼的话,受力肯定会增大,不知道舵机是否吃得消,而且鸭翼在主翼前方,会不会因震荡而导致控制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苦的歼十用的是混控,单用鸭翼的话,受力肯定会增大,不知道舵机是否吃得消,而且鸭翼在主翼前方,会不 ...

这个还是看飞机选配舵机咯

网友:
就是舵量比混控大一点呗 还能有什么区别

楼主:
我是觉得单用鸭翼控制升降  内否改善飞机降落和飞行中的迎角情况

网友:
你自己试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觉得单用鸭翼控制升降  内否改善飞机降落和飞行中的迎角情况

不可以的吧。。。因为飞行中迎角问题是鸭翼角度带来的问题  需要鸭翼自动配平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改变混空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