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直升机玩FPV的问题!

楼主(2013-11-10):
第一 有飞控么?只要能增稳 并且能够起到平衡仪的作用就行。  第二 续航时间 有没有专门的升力浆? 感觉不玩3D 水滴浆没啥用。 第三 载重能有多大 以450为准。

网友:
同问,这也是我入直机的主要目的

网友A:
有飞控,廉价的开源APM,贵的DJI。续航我用两块3s 3000mah电池串联给6s电机供电(450改了480)起飞1.5kg能飞15分钟(单片电压3.7v左右)。450载重,这个不好说,我自己整过,在1.5kg的重量上我再塞了一个3s 2200mah的电池,总重量大概到了1.8kg,飞起来毫无压力。

网友B:
450不适合FPV,如果你想玩FPV,费用又i不想大,那就上多轴和固定翼吧。直升机FPV一般都是用260的汽油机才好点。电直续航能力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不适合FPV,如果你想玩FPV,费用又i不想大,那就上多轴和固定翼吧。直升机FPV一般都是用260的汽油机才好 ...

多轴更加的不适合FPV  主要是缺乏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飞控,廉价的开源APM,贵的DJI。续航我用两块3s 3000mah电池串联给6s电机供电(450改了480)起飞1.5kg能飞 ...

一般来说 多轴我都是放电到3.5V  估计用2块3S5000ma的串联的续航时间更加的长  有没有其他的飞控?只要能平衡和增稳就行了,陀螺仪行么》?

网友:
固定翼吧  便宜又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轴更加的不适合FPV  主要是缺乏稳定

多轴咋还缺乏稳定啦?何以见得愿闻其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 多轴我都是放电到3.5V  估计用2块3S5000ma的串联的续航时间更加的长  有没有其他的飞控?只要能 ...

如果只需要增稳的话,很多直升机用的平衡仪就行,有CCD光学的(固朗平衡仪)和红外线的(co-pilot),各自都有优缺点,具体的可以去百度一下具体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需要增稳的话,很多直升机用的平衡仪就行,有CCD光学的(固朗平衡仪)和红外线的(co-pilot),各自 ...

三米以下增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需要增稳的话,很多直升机用的平衡仪就行,有CCD光学的(固朗平衡仪)和红外线的(co-pilot),各自 ...

你说的这两个平衡仪我都用过~ 都是渣滓!  kds的 只在离地5米左右有用,ccd光学镜头在草地上才能发挥最大作用。红外线的阴天不好用,室内不能用,离建筑物太近也不行~~~  你应该没好好了解 应该是随口说的吧  这样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两个平衡仪我都用过~ 都是渣滓!  kds的 只在离地5米左右有用,ccd光学镜头在草地上才能发挥最大 ...

这个我的确没用过,所以只能简单举例。模友要是你有好的建议可以帮助楼主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的确没用过,所以只能简单举例。模友要是你有好的建议可以帮助楼主哈

目前能用来fpv的只有dj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咋还缺乏稳定啦?何以见得愿闻其详~~

电子稳定性差 坏一个电机 瞬间完蛋。直升机是机械结构 即时电机坏了 也不至于机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稳定性差 坏一个电机 瞬间完蛋。直升机是机械结构 即时电机坏了 也不至于机毁。。。

虽然我还没开始涉足多轴,但印象中多轴向来是以更高的稳定性、可靠性著称的。比如电机熄火这种意外,6轴、8轴好像就可以有效解决。

直升机虽然电子的部分要比多轴简单,但是机械的部分却复杂多了。随便一个连杆、一个螺丝出了点儿什么差错,都是秒炸的节奏哇。直机区的炸鸡贴,很多不都是这种情况吗?

而且除非是双桨/锤子机,其他的直机是先天就无法自动改平的。这种对定高、定点能力的缺乏,导致直机在特殊情况下要么很容易炸、要么就得额外花不少钱安装自稳飞控。

再说电机坏了的情况。直机确实可在电机坏了的情况下做熄火降落。但这种动作本身就有很苛刻的条件。高度不够做不出来、机器级别太小做不出来、完全失控的情况下也是做不出来的。虽然安装了高级飞控的情况下机器能自救返航。但同样价格下配出来的6轴8轴也是有很强的自救能力吧。

网友:
l z想尝试直机450fpv,纯粹的个人爱好而已,干嘛非要证明多轴比直机好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何必强加给别人。鼓励lz去尝试自己喜欢的,不过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
不过直机fpv的情况下,按lz说的电机坏了,基本不可能救机。第一难以估计高度,第二,第一视角很难掌握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