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NAZA V1加PMU,可以用V2的LED吗?

楼主(2013-11-10):
求问,NAZA V1加PMU,可以用V2的LED吗?

网友:
可以的,我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pmu肯定可以用,但led就不一定了,據了解我朋友三個裡面就有一個就是不行,驗證結果可能為硬件過於老舊所以沒辦法用

网友:
可以用 我也是这么用的 把原来的电源模块拆了

网友:
我的答案:不一定
早期的NAZA V是一定不行的,我试过

网友A:
我的两个naza m V1 都不行!都已换了PM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个naza m V1 都不行!都已换了PMU。

你好大哥  请问一下你的NAZA V1 是怎么接的PMU   用原来的LED模块吗?  LED模块还需要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0830
还可以用原来的LED

你好 泡泡大师   NAZA  V1  的原装LED模块还需要供电对吧  PMU也要供电吗?   我试了LED不供电  LED灯是不亮的   小白一个   呵呵 敬请详解   不要嫌烦哦 谁让你是老师呢   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泡泡大师   NAZA  V1  的原装LED模块还需要供电对吧  PMU也要供电吗?   我试了LED不供电  LED灯是不 ...

原装LED模块和PMU必须供电

视频教学,从6分30秒看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868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LED模块和PMU必须供电

灰常感谢泡泡大师      好人一生平安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个naza m V1 都不行!都已换了PMU。

固件是那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是那个版本的?

都是最新,我认为是硬件的原因,跟固件没啥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大哥  请问一下你的NAZA V1 是怎么接的PMU   用原来的LED模块吗?  LED模块还需要供电吗

V1跟V2一样接PMU,我也买了V2的LED模块,接上不亮,后来只好接回V1的LED,而且V1的LED还要另外供电,不接电也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跟V2一样接PMU,我也买了V2的LED模块,接上不亮,后来只好接回V1的LED,而且V1的LED还要另外供电,不接 ...

谢谢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跟V2一样接PMU,我也买了V2的LED模块,接上不亮,后来只好接回V1的LED,而且V1的LED还要另外供电,不接 ...

真的有意还是假的啊   呵呵    有意的话加我QQ  我给你做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