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追求长航时飞行器,我给大家出个题,看如何破局

楼主(2013-11-10):
一个起飞全重3KG的飞机,假设平均力效高达10G/W,计算出飞一小时需要的电量是13000MAH,也就是一个6S15000电量的90%左右,这个电池的重量目前的成品大约1.5KG,也就是说,全套机架+动力只能有1.5KG
大家想想如何破局

网友:
弄长航时那只能是固定翼。

不知道你的长航时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长时间定点监视,固定翼加个云台也能做到。APM固定翼就可以在盘旋的时候,保持云台指向同一个地点。

美国的无人机,任务就是长时间呆在一个地方的上空,也都是固定翼。掠食者甚至是一个滑翔机+发动机。

网友:
同意楼上,长航时应该用固定翼,多轴不行

网友:
除非走大型化, 话说 TM不是出了U8的电机么?看那个力效 应该可以搞长航时,不过体积就够大的了。。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重量,架子和电机这两方面在除了电池以外是最重的,如果能做出轴距大强度够重量轻的机架就好办了,而现在的机架=碳板+碳管+管夹+螺丝+螺母,想想就后面的金属件占的重量都不少了吧,所以要是能用一体化的机架最好,电机的话从重量上来说就得看设计
力效,一般低KV+大桨都可以获得比较不错的力效,就像某宇的4110,测试数据力效可达20.27,有没水分这个就不好说了,呵呵,如果按这个数据的话,机架再轻点,就不止一小时了

网友A:
LZ直接把电机什么的装到电池上就行了撒

网友:
这个架子70g

太阳能的

网友B:
我的四轴起飞3450G,可以飞3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四轴起飞3450G,可以飞30分钟

什么配置

网友:
飞15分钟下来换块电池,然后飞上去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直接把电机什么的装到电池上就行了撒

好主意,可电机也不轻呀

网友:
用电池做机架,是个好创意!

网友:
多轴飞行时间不会太长的,除非电池发展出现新技术

网友:
等远距离无线充电吧

网友:
看我的帖子 续航73分钟

网友:
NAZA  V2,X4110电机,铂金30A,1555桨,700四轴距四轴,起飞3450G,飞3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