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Kv大小

楼主(2013-11-10):
新手靖教,问一下电机Kv有4千多的有1个多的怎么配,同是450电直。

网友:
不太懂 好像就是用不同的马达齿就行了

网友:
电机齿/大齿盘*电机KV*电池电压*电机效率=每分钟转数

网友A:
1700kv左右的配6S电池和电调,3500kv的配3S的电池和电调,电压高电流就小,电压低电流就大,功率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00kv左右的配6S电池和电调,3500kv的配3S的电池和电调,电压高电流就小,电压低电流就大,功率是一样的
...

学习

网友:
学习了,3楼正解

网友B:
KV越大,扭力低,转速高,电流也高。相反的KV值,结果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00kv左右的配6S电池和电调,3500kv的配3S的电池和电调,电压高电流就小,电压低电流就大,功率是一样的
...

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V越大,扭力低,转速高,电流也高。相反的KV值,结果相反

貌似转速和电流成反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转速和电流成反比吧

怎么会是反比呢??你想,电动车跑得越快,是不是越费电,费电就是电流大,单位时间内释放的多。。。是成正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