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请教一下电池串联的问题

楼主(2013-11-10):
看到不少人都把两块3s串联起来是用,本人新手不懂怎么串联,想问下前辈们,两个电池怎样串联呢,是不是就是把两块电池的黑红输出线用插头对接到一起就行了,还是要从电池内部焊接串联呢?
望前辈们指点一下 谢了
在咨询一下,500飞机最好配多大的电池合适呢。

网友A:
插到一起就行了,焊接风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到一起就行了,焊接风险大。

哦,谢谢前辈,是不是这样就可以飞500的飞机了。还有,两块2200  30c的电池加起来,容量是不是也就变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前辈,是不是这样就可以飞500的飞机了。还有,两块2200  30c的电池加起来,容量是不是也就变大了 ...

串联的话,容量不变,电压相加。

楼主:
500飞机最好配多大的电池好呢?

网友B:
用香蕉头的插头就能随便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香蕉头的插头就能随便串

是不是两块电池黑线对黑线红线对红线插上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两块电池黑线对黑线红线对红线插上就行?

那叫并联 串联是 一个电池的正极接另一个电池的负极  剩下的一组一黑就接到电调上  多潜水吧  这东西不懂可别乱来 烧电池设备的

网友C:
500一般用2600的,串联容量不变,电流不变,电压变大。串联是不同电池的正负极相接,并联是同极相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一般用2600的,串联容量不变,电流不变,电压变大。串联是不同电池的正负极相接,并联是同极相接。

嗯,电池的正负极相接,然后另一端的正负极接到电调上就可以飞了是吧

网友:
去看下物理书把   万一出问题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