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TR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3-11-10):
请问XTR
模拟器
,炸鸡为什么重新启动那么慢,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怎么调节XTR就可以让它的炸鸡后,启动速度快一些。谢谢。

网友A:
可以设置啊,我也在用XTR感觉好难啊!!!看不清飞机的姿态···

网友B:
同样,我用的 XTR 感觉 有点迟钝, 飞起来不那么灵敏

网友C(2014-02-26):
要把模拟器做成游戏来玩就好了

网友D:
我得很好飞

网友E:
回帖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