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大家D10控的接收器是怎么接通道的?

楼主(2013-11-10):
这些天一直围着这D10控转,老在这通道上想不明白,希望有没有熟悉D10接收器的老鸟帮帮小弟,先说说小弟的苦恼,小弟的飞机是450有副翼的,我按照这图里的通道接了 1升降 2副翼 3油门 问题就纠结在这 4 5通道上,我之前的控是尾舵机陀螺仪分别插在4跟5通道上,我按照这图 我在4上插了尾舵机,5我插了陀螺仪(原图是写 起落架) 然后6 我插了螺距舵机(说明图是辅助通道1) 但是奇怪了 这样插法全对了, 控里打方向 打副翼 舵机全对了 就是有的舵机逆转了调过来全好了,然后我郁闷的是 这第7通道写着陀螺仪通道 倒让我空下来了  我在纳闷这陀螺仪是不是没接上? 但是看看飞机的尾推锁尾都好的,就是通道变成了在起落架上了 然后负责起落架的 开关GEAR开关变成了负责 打开锁尾模式跟不锁尾模式了,朋友们 我想问问 我这样的接法算对吗? 对的话 那7通到的陀螺仪怎么办啊?然后就是陀螺仪的感度控里也是写着 陀螺仪开关是由MIX负责0 1 2 这样3个感度的,然后在多问一句 陀螺仪的3个感度该怎么调?(忘记说了 我也试过把单独的陀螺仪感度线接到通道7 没反应 这才更郁闷了)

楼主:
我在控里把 起落架 这个通道开关改成 MIX 之后 这锁尾就变3个形式了  1是 放手油门杆居中 尾推自动中立  2 是 很缓慢的锁尾锁住左右  3是***锁尾锁住左右 小弟现在是欧洲时间半夜4点半了 明天上来看有没有老鸟帮我解决下这问题

楼主:
为什么 快 速 2字要闭屏?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行,本来这些通道就可以自定义,配置输出那开关也可以自定义,无需纠结这些个。还有不知你机型选择是不是直机

网友:
用了futaba之后,接线异常轻松。

网友:
同样大D10的撸过

网友:
A9 无压力

网友:
原装还是刷机的?

网友:
帮顶等高手了

网友A:
刷机后,随便设通道,玩家开心,新手更茫然。

网友B:
华的接收陀螺仪接第七通道,第五通道空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的接收陀螺仪接第七通道,第五通道空出

我试试看, 你也是D10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后,随便设通道,玩家开心,新手更茫然。

刷机可以随便设置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机可以随便设置通道?

正确,可以按FUTABA顺序,也可按JR顺序。不光通道顺序及开关任意设置,并且各通道,开关任意混控。并且兼容多种2.4格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刷机可以随便设置通道?

不刷机也可以设置第五通道为陀螺仪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刷机也可以设置第五通道为陀螺仪感度。

现在把感度线按说明书插到第7通道可以了, 就是不知道 这感度该怎么调, 我的陀螺仪是 乐迪的GY100-S你知道该怎么设置 0 1 2 这样3个段位的感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把感度线按说明书插到第7通道可以了, 就是不知道 这感度该怎么调, 我的陀螺仪是 乐迪的GY100-S你知 ...

用MIX开关,三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