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点焊机,请各位师傅斧正

楼主(2013-11-10):
3000VA的自耦变压器

网友:
做的很规整

网友:
能点焊多厚的材料?关注

网友:
上几张点焊图看看。

楼主:
次级是用90平方镀银多股线,试过点0.7MM的铁板没问题,但现在的点焊头不给力,改进中

网友(2014-01-02):
引用 楼主:
次级是用90平方镀银多股线,试过点0.7MM的铁板没问题,但现在的点焊头不给力,改进中

次级强大,点焊头用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是用90平方镀银多股线,试过点0.7MM的铁板没问题,但现在的点焊头不给力,改进中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紫铜棒。可以用一根200W以上的电烙铁头代替。效果不错。

网友(2019-01-31):
手工不错,做的样子就像买的了,不过有一点,用自耦式稳压器做,这个是硬伤,因为功率只有实际的五分之一,所以小于5kw的稳压器做出来都不会电流很大,当然点电池应该还是可以的,其他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还是有一定使用价值的。

网友(2019-03-03):
自耦变压器改造成的点焊机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