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牵引飞机还是风筝?是无风盘旋风筝

楼主(2013-11-10):
无风盘旋风筝
答应了要发个视频的,但自己两个手都要操控风筝,没有人帮忙拍不了,这个视频直到今天终于拍成了,还是动用了上班的监控录像才拍成的。

网友A:
风筝上图,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筝上图,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就这个模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这个模样

啥东东?想最多能做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东东?想最多能做多长

风筝用1mm玻纤杆做骨架,保鲜袋剪开做风筝面。风筝面为菱形,顶角120度角,三根骨架的长度都是30cm,横杆长24.5cm。原来是在室内无风玩的,但室外风力小于2级也可以放。大小可以按比例扩大,但骨架材料的尺寸也要相应适当加大。风筝的中杆先不要粘死,投掷调整好最佳滑翔状态和平衡后再固定。这个小风筝已经不错了,无风的情况下也能放到15~20米的高度,如果想p1a那样做个牵引钩,那就是一个牵引伞翼滑翔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筝用1mm玻纤杆做骨架,保鲜袋剪开做风筝面。风筝面为菱形,顶角120度角,三根骨架的长度都是30cm,横杆 ...

好有兴趣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有兴趣做一个

如果你要扩大尺寸,很可能要做重新设计,我这个是换了三种材料,5次改进才定型的,昨晚试做了另一个形式的,结果不是十分理想,可操控性能差了许多,还需改进骨架结构和调整重心位置。这个风筝所以选择了菱形,因为比较容易确定阻力中心和风筝重心,在设计时就基本保证了滑翔性能,事实上,不调整就已经能滑翔了,后来的调整主要是将滑翔角调到最小。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有兴趣做一个

这是原来的设计图,后来改进的没再作图。黄色是风筝面,绿色是骨架。红点是风筝绑线的位置。后来横杆加长了,位置也下移了,改善了风筝的滑翔性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原来的设计图,后来改进的没再作图。黄色是风筝面,绿色是骨架。红点是风筝绑线的位置。后来横杆加 ...

图没了,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没了,看不了

我这边电脑上还看得见啊。反正材料和尺寸都给了,风筝是等边菱形,有没有图都跑不去哪里了。

网友B:
双线操纵特技风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线操纵特技风筝

是单线的,类似盘鹰风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线的,类似盘鹰风筝。

又仔细看了,是单线操纵,不错!

网友:
今天看清楚了,谢谢!

网友C:
这个叫打斗风筝,俗名“斗尖子”,国外比较流行,两人对打,互相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打斗风筝,俗名“斗尖子”,国外比较流行,两人对打,互相割线。

这个风筝我小时候常玩,上世纪70年代曾经流行打斗,后来伤人太多被禁了。现在玩的人也不多了,广州这边还有打斗比赛,但一个好的刨架很贵,实在舍不得买。我前段也做了几个当特技风筝玩,不过现在城市里适合玩的时候不多,风力不够,人流也多,风筝线容易挂到人,所以不如盘旋风筝,无风也可以放。

网友(2014-11-02):
有实践经验的航模辅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