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GOPRO航拍4轴配置~~~~

楼主(2013-11-10):
不做专业航拍,就是自己玩,以下两种配置价差1千,本人更倾向于第一种,请教各位这样的配置有没有问题,还差哪些,需要改进哪些?
第一种配置:
四轴机架    大疆DJI 风火轮F450
四轴脚架    大疆 DJI 通用脚架
云台       CNC Gopro3专用2轴无刷云台套装
飞控        NAZA套装NAZA LiteGPS
电调        好盈 HobbywingFlyFun-30A    4 个
电机        朗宇 X2212980KV多旋翼版  4  个
螺旋桨      正反桨 2 10*4.5
电池        2700MAH 3S电池
------------------------------------------------------------------------------
第二种配置:
四轴机架    飞越 Tarot 650
云台        新款CNC Gopro3专用2轴无刷云台套装
飞控        NAZA套装NAZA Lite+GPS
电调        好盈Platinum-30A-ProOPTO    4 个
电机        朗宇 V2216-10-11 KV800 kv900  4 个
螺旋桨      正反桨 2对 10*4.7
电池        4S 5000MAH电池

网友A:
第一种现阶段较实用,第二种升级空间较大,即使是玩玩看你想不想一步到位,第二种看起来更专业一些,如果是航拍最好加套图传,naza貌似偶尔会抽风,概率非常小,有图传方位更好找一些,建议飞控换高级一点,v1,v2等等,扩展OSD方便,玩时间长了,以后肯定会用到的,个人愚见,不喜勿喷呵

网友:
楼主的两套算下来分别是多少?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
2216电机带云台可能有点吃力,最好还是第二种吧

网友:
2212电机带云台可能有点吃力,最好还是第二种吧

网友:
就算是玩儿,也要第二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现阶段较实用,第二种升级空间较大,即使是玩玩看你想不想一步到位,第二种看起来更专业一些,如果是 ...

说的不错,也想上一套练练手naza v1比lite会贵多少钱!

网友:
方案1挂2轴狗台,2212+18A电调足够,下来二者皆冰凉略带微微微微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