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调

楼主(2013-11-10):
80CMJAE 21虾子,电机KK3680KV2500跑6S或者5S,浆40,或者38,电调配好赢120A够不够?

网友:
有视频吗?发上看一下。

网友:
我65的0跑的就是5S 海王120A KK3674 KV2400 440CNC 仅供参考 6S不建议用海王120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够~

请问这个配置行吗?尺寸:总长986毫米×宽290毫米材质:玻璃纤维/玻璃钢船身/五金电子配件船型:双体电机:4极 4074内传子水冷无刷电机电调:120A水冷无刷电调带BEC功能舵机:9kgs舵机电池:11.1V 4000毫安时 30C放电倍率的锂电×2串联螺旋桨:2叶片铜螺旋桨P1.4 X D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配置行吗?尺寸:总长986毫米×宽290毫米材质:玻璃纤维/玻璃钢船身/五金电子配件船型:双体电机 ...

电调小了~
其它还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小了~
其它还OK

感谢,我第一次下水没有一会电调就爆了。

网友:
上个200A电池电机想换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