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Z-24单线链接MB的接线方式

楼主(2013-11-10):
刚入手这控,感觉功能很强大 手感很好。就是没有中文说明书,设置还要靠自己摸索。现在遇到难题是MZ-24用GR-12L接收如何单线链接MB 调到SRXL模式MB没反应 望高人能解答下

网友A:
看你的14SG上的模型名是Phantom,你怎么给精灵改的控?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14SG上的模型名是Phantom,你怎么给精灵改的控?请指教

同问

网友B:
我正在这2个控之间犹豫。麻烦楼主告知下 这两个控哪个摇杆手感更好(那个摇杆耿有弹性)?

网友:
两控之间有不惊人的相似

网友:
帮顶,不过还是14SG好看

网友:
谁能告诉我
这两个控哪个摇杆手感更好(那个摇杆耿有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14SG上的模型名是Phantom,你怎么给精灵改的控?请指教

很简单啊  我用副厂接收 SBUS链接 把原来的接收拆了 放F接收进去  调参软件选择D-BUS链接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这2个控之间犹豫。麻烦楼主告知下 这两个控哪个摇杆手感更好(那个摇杆耿有弹性)?

MZ-24的油门是我用过的控中最顺滑的 弹性都可以调整 控反面的螺丝松紧度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MZ-24的油门是我用过的控中最顺滑的 弹性都可以调整 控反面的螺丝松紧度即可

哦   明白了土豪   不过我还是喜欢14sg

网友:
MB 要升级到最新版本: 3.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