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故障

楼主(2013-11-10):
naza V1提示imu故障,要联系dji。
我这几天一直联系当时购买的店铺,无奈一直不在线。
在线等返厂的方式和方法  谢谢给位大大了!

网友A:
你直接打DJI的技术电话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打DJI的技术电话把

请问你有电话么?

网友:
做下高级校准 试试

网友:
DJI官网有:联系我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电话么?

电话0755266566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话075526656676

谢谢你啦

网友:
如果楼主操作够熟练的话,我会建议你重新刷一下固件以后再高级校准。如果不是硬件故障的话,应该能通过高级校准。排除飞控故障以后在按照新装机流程从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到进入调参软件重新各项参数的输入和校准。如果还是提示imu故障的话就确定是硬件问题,再联系返厂也不迟。但是如果楼主操作不是很熟练,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那还是建议返厂吧。返厂虽然时间难等,但是有保障。你自己选吧

网友B:
同意樓上的看法先刷固件再校準一次試看看,不行就只好送修了!比較好奇的是為什麼?會突然提示imu故障,先前是有做什麼動作嗎?

网友C:
楼主你好,如有问题,请将QQPM给我,我会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樓上的看法先刷固件再校準一次試看看,不行就只好送修了!比較好奇的是為什麼?會突然提示imu故障,先前是 ...

肯定是硬生生炸下来,要不就是起飞后心慌了收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如有问题,请将QQPM给我,我会帮你解决。

我已经返回到青岛的经销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