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WC的GPS返航

楼主(2013-11-10):
测试了一下GPS返航,反回来后一直在头顶盘旋,而且越飞越高,问下MWC的返航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越飞越高?

网友A:
MWC返航不控制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返航不控制高度。

那就相当于是如果风稍大的情况下,就会被越抬越高了? 要是我在GPS返航的同时,开气压计或者GPS定高的话,定高是否有效呢?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相当于是如果风稍大的情况下,就会被越抬越高了? 要是我在GPS返航的同时,开气压计或者GPS定高的话, ...

如果没有同时开定高。油门直接控制动力,决定上升还是下降。

同时开定高的话,由气压计控制高度。
油门保持在开定高那一刻的位置时候,保持高度。如果油门上下移动,按照移动的方向,改变高度。

GPS的高度数据,飞控不使用。因为没有气压的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同时开定高。油门直接控制动力,决定上升还是下降。

同时开定高的话,由气压计控制高度。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