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vision问题

楼主(2013-11-10):
我是个新手 以前没玩过 上上周才买了phantom vision 由于工作忙一直没时间飞 昨天抽空按照说明书的步骤组装好玩了一会 发现这玩意机身上摄像头拍到的画面跟传到手机上的画面严重不一致 延迟超级严重 没准确地记时 但估摸着能有个30秒左右的延时了 这样怎么进行FPV啊 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还有这玩意gps的搜索是自动的么 我就在我住的公寓楼下玩了会 可能周围高楼太多了 完全没有卫星信号啊 我看手机上显示的卫星数量是0个

网友A:
我跟你的感觉差不多,你是不是用的苹果4?我用4感觉处理速度慢,延迟明显,尤其不能控制手机上的摄像头俯仰,一动画面就开始延迟。换了ipad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的感觉差不多,你是不是用的苹果4?我用4感觉处理速度慢,延迟明显,尤其不能控制手机上的摄像头 ...

对啊 那就是说应该是苹果4的问题喽?唉 还得换手机 昨天因为延迟还出了点小事故 肉痛啊

网友:
看下你的手机系统版本,6.0以上

网友B:
i4感觉最快的系统是433,但是433应该装不了DJI的那个软件,好多新软件都要求511以上。但是611以上系统卡得想把手机给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4感觉最快的系统是433,但是433应该装不了DJI的那个软件,好多新软件都要求511以上。但是611以上系统卡得想 ...

就是就是

网友:
用IPHONE5无问题啊,升级设备吧

网友:
我买了phantom vision 还要买手机,无语

网友:
差点冤枉dji

网友:
手机用作fpv还用装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