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DJI S800的什么配件!

楼主(2013-11-10):
这个是DJI S800的什么配件!

楼主:
S800 EVO电机减震套件,不知道S800能用没有!请指导,如果能,那原来电机下面那个垫片还要不要!

楼主:
现在明白了,S800原来电机下面保持角度的垫片不用了。

网友:
电机座嘛

楼主:
我的S800已经装上EVO的电机减震了,但配的螺丝里面有一般是因为槽太浅,还没有用力就打匹的,建议改进!

网友:
原来是电机座

网友:
很明显是电机座啊!!!

网友:
这么明显的东西也看不出来?

网友:
EVO的电机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