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啊!汽油机干扰如何解决啊

楼主(2013-11-10):
小松26CC机器,油舵机中速跳舵啊!排火花塞因换的是内阻式火所以排火干扰,高线铝箔包了屏bi套上了!干rao依旧jiu,线没接错,高们帮我看看是什me原因

,飞机是JR260

网友:
从来没做任何防干扰措施也没有遇过跳舵的飘过。。。呵呵

网友:
是不是油门舵机问题?

楼主:
我找到问题了,我的油门舵机是9252,我换了3003,呵呵,好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折磨了我一个多月,损失就不用说了

楼主:
楼上判断的真准

网友(2014-10-07):
9252舵机有问题吗?

网友(2015-05-28):
那为什么3003就不调频呢?难道是塑料齿不导电?

网友A(2015-09-09):
数字舵机更容易受到干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舵机更容易受到干扰吗?

不是 数字舵机的问题。。。看样子 是 舵机质量缺陷。。

所以:换了 就好了。。。2.4G 遥控器 + 传统 三轴陀螺仪

不容易 “被干扰” 而 跳舵的。。。

网友:
换个数码舵机试试不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