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RS-380PH-5028和RS-380PH-5025什么区别

楼主(2013-11-10):
大家好,马步奇RS-380PH-5028和RS-380PH-5025
电机
什么区别,拿来改装恒龙豹2单纯的提速。一个29元,一个9元。谁改装过?

网友A:
什么区别我不知道,5028速度还行。

网友B:
6V 18300转 0.82A
一般要参考的数据就是上面的数据,电压,空载转速,电流
加上堵转电流会更好
全面的数据上官网查一下技术参数就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