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高手请进,,,,,,,,,,,,,,,,,,,,,,,,,

楼主(2013-11-10):
我买台,上海,C6233车床,,带的电机是380V的。我家只有220V的,哪位高手,,帮出个不用换电机的好方法,,,小弟先谢谢

网友:
搞个变频器

网友:
用变频器啊,但要把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我的615就是.不过低速不给力

楼主:
三角形接法,,我不懂,,用多大功率的变频好一些

网友A:
变频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可以~

变频器不便宜。马达多大,变频器选多大。

网友B:
电容裂相法,1kw以下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裂相法,1kw以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