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头简易焊接台

楼主(2013-11-10):
用铁丝弯了一个跟香蕉头差不多大小的圈,用小手钳夹住弯好的铁丝,在将小手钳放在名片夹盒里面,OK一个简易的香蕉头焊接台就搞定了

网友A:
楼主介绍一下焊接技巧,我看了好多视频,还是没有焊接成功。T插之类的,那些没有洞的接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介绍一下焊接技巧,我看了好多视频,还是没有焊接成功。T插之类的,那些没有洞的接头

加点松香等助焊剂,应该好搞定,买好一点的焊锡,不仅好焊接,而且焊点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介绍一下焊接技巧,我看了好多视频,还是没有焊接成功。T插之类的,那些没有洞的接头

我是按照笨方法,把焊锡填三分之二在香蕉头里面,尖嘴焊头塞在里面(保持焊锡融化状态)一会儿,待焊锡保持融化状态,拿出焊头,然后把线头(线头短点好,大概4mm左右就够了,)迅速 插进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点松香等助焊剂,应该好搞定,买好一点的焊锡,不仅好焊接,而且焊点漂亮

焊的时候我的手总是有点抖,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介绍一下焊接技巧,我看了好多视频,还是没有焊接成功。T插之类的,那些没有洞的接头

T插。我才开始也没焊接好
我才开始用的家里的保险丝焊的,不行,T插不沾锡
后来去街上买的带松香的焊锡丝,T插就成功上锡了(还是用了点焊锡膏,还用砂纸将T插要焊的那面打磨了一下)

网友C:
可以找一块大点的木头,钻上3.5的孔,然后把香蕉头放进去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一块大点的木头,钻上3.5的孔,然后把香蕉头放进去焊……

暂时没找到木头,也没有电钻,所以只有拿手里有得铁丝套在香蕉头上绞成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创意

谢谢支持,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T插。我才开始也没焊接好
我才开始用的家里的保险丝焊的,不行,T插不沾锡
后来去街上买的带松香的焊锡 ...

我也有焊锡膏,是不是直接涂在那个T插上???完全不会用,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焊锡膏,是不是直接涂在那个T插上???完全不会用,指导一下

线头和烙铁插点就OK了,T插不行的话,拿砂纸把表面砂一下(氧化层),焊不上焊锡丝有很大部分原因,买带松香的焊锡丝,我买的三环牌松香芯的焊锡丝
我是菜鸟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头和烙铁插点就OK了,T插不行的话,拿砂纸把表面砂一下(氧化层),焊不上焊锡丝有很大部分原因,买带松 ...

好的,我也上街看看这种焊锡。同时新手,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也上街看看这种焊锡。同时新手,呵呵呵

你都5月就开始玩了,我今天才把飞机组装好,晚上去广场路上滑行了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都5月就开始玩了,我今天才把飞机组装好,晚上去广场路上滑行了一下

我这都是焊好的,这准备开始玩多轴了,焊接的东西,我们同是新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都是焊好的,这准备开始玩多轴了,焊接的东西,我们同是新手,呵呵

以后喊你老张,哈哈
四姨比固定翼还费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后喊你老张,哈哈
四姨比固定翼还费米吧

小张就好,我还是学生,呵呵。也不是怎么费米,主要是飞控和GPS需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张就好,我还是学生,呵呵。也不是怎么费米,主要是飞控和GPS需要点。

还是学生?还是你们好,我们学生的时候连个四驱车都没钱买(父母不给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学生?还是你们好,我们学生的时候连个四驱车都没钱买(父母不给买)

其实都差不多的。攒钱,奖学金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差不多的。攒钱,奖学金之类的。

大学从来没得过,大四唯一一次看到要那个一等奖学金,靠。。。因寝室烧电热棒,被取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学从来没得过,大四唯一一次看到要那个一等奖学金,靠。。。因寝室烧电热棒,被取消了

太不人道了,这和学习有关吗??楼主悲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不人道了,这和学习有关吗??楼主悲剧啊。。。。

一直悲剧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悲剧中

看样子,我比楼主的遭遇要好的多。。。同情楼主

网友:
好图好文章!流口水,
羡慕嫉妨恨!!1

网友E:
热缩管直接上打火机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缩管直接上打火机烧啊!!

呵呵,先拿吹风吹下,再拿打火机烧

网友(2014-04-28):
成功的就是好的。
实用就好。

网友F:
请教一下楼主 我想入手一套焊锡的设备 都需要买什么?可否详细一些 我看淘宝上那些都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楼主 我想入手一套焊锡的设备 都需要买什么?可否详细一些 我看淘宝上那些都蒙了

我买的就一般的电烙铁,不是焊台,建议买黄花牌(但容易买到假货,建议去天猫官方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就一般的电烙铁,不是焊台,建议买黄花牌(但容易买到假货,建议去天猫官方网)

多谢!

网友(2015-04-17):
不错的创意,现有的材料,解决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