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apm失控保护功能不能乱开的,危险。特别休闲人士使用时最好别乱开。

楼主(2013-11-10):
今天调试机器,设置好在门口顺便调试一下起飞平衡,然后放地上,顺手就关遥控器走回门口,才跨一步,四轴居然4个浆全部大概20%油门转起!!!!当时吓我一大跳,以为遥控器没有关好,拉下油门,晕倒,遥控器是关着的,完全没电啊。 什么原因,回到办公桌,特别又试了一下,凡是开控推油门转动后,关控的话,四轴在跟后的一秒钟立即自转,非常危险。想了好久,才确定是今天打开的失控保护功能。善意提醒大家,行家老手勿喷。

网友A:
1.玩模型的,先开控,再通飞机电。先断飞机电,在关控,这是规矩。你违反了这个规矩。

2. APM在飞控未解锁的状态下,不可能电机旋转的。你肯定是解锁之后,关的控。

3. 本来我就建议不要关闭 APM3.1默认的设置:解锁后电机就低速运转。如果你解锁之后,电机一直转,你反而不会犯这个错误

最后,你到底是怎么设置的失控保护?让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而不是建议人们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玩模型的,先开控,再通飞机电。先断飞机电,在关控,这是规矩。你违反了这个规矩。

2. APM在飞控未解 ...

说得很对,APM最新固件默认解锁后电机怠速运转最能直观辨别解锁状态,之前用MWC也是设置解锁怠速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玩模型的,先开控,再通飞机电。先断飞机电,在关控,这是规矩。你违反了这个规矩。

2. APM在飞控未解 ...

1、因为是新手,所以要经常设置这里,设置那里,调调搞搞的,有时就懒得去拔电池,又不是玩原***。另外我只有一个充电器只能一次充一块电池,所以急于省电。
2、你说的是对的。
3、你的这个建议确实不错,(解锁就低速转电机)应该有某个pid,或者什么地方可以修改设置的,盼高人出现。。。。(但是如果设置了这个功能,万一需要开锁调试机器时,又极不方便,了解机器状态最好的办法还是加装外置“状态爆闪灯” ,apm里面的灯实在是太小了。

电机自动转一下,大概1秒,就停了,应该是apm综合了其他是数据,机器不是在飞行状态就输出终止“失控保护”。

网友:
希望有大神做一个APM详细的说明,特别是每一栏对应的是什么功能,如何利用。看又看不懂,翻译过来的意思又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因为是新手,所以要经常设置这里,设置那里,调调搞搞的,有时就懒得去拔电池,又不是玩原***。另外我 ...

就是因为电路板上的灯太不容易看到。才更有必要在解锁后,电机怠速运转。
至于用大的灯。APM原装程序带这个功能。有一个引脚可以输出控制LED信号,但是不能直接接LED,不过你要自己搞一个类似固态继电器的东西,去驱动LED.

不过还有一个引脚可以直接驱动一个蜂鸣器,这个比较简单,不过我没看到有人用过。

这些信息全部都在APM的wiki上了。我全部看完的,不过如果让我全部翻译成中文,也不大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1、因为是新手,所以要经常设置这里,设置那里,调调搞搞的,有时就懒得去拔电池,又不是玩原***。另外我 ...

解锁电机怠速运转,3.1版本之后,就是默认设置。

之前的版本,需要修改一个参数就行。

论坛搜索,有个人想关闭这个功能的,发了一个帖子,里面有人解答的。

把那个参数改成70。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因为是新手,所以要经常设置这里,设置那里,调调搞搞的,有时就懒得去拔电池,又不是玩原***。另外我 ...

接蜂鸣器的方法: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nav-leds/

蜂鸣器接A5口的地线和信号线。

然后照最后一个图改个参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电路板上的灯太不容易看到。才更有必要在解锁后,电机怠速运转。
至于用大的灯。APM原装程序带这 ...

我也在关注这个加外置led状态的灯的方法。别的论坛也有人用光耦,和一个三极管 简单做成。我打算结合自己手头的元件弄一个出来。没大灯,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蜂鸣器的方法: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nav-leds/

上电电调都会有滴滴提示音。我又加有电池报警器,嗡鸣器好像不需要了。

网友B:
上电电调都会有滴滴提示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1、因为是新手,所以要经常设置这里,设置那里,调调搞搞的,有时就懒得去拔电池,又不是玩原***。另外我 ...

失控模式是设置的返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电调都会有滴滴提示音

这个蜂鸣器是 解锁/加锁 的时候响。
还有低电压的时候也响(如果你有电压监控的话)

网友C(2015-01-24):
俺是新手,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故。低电压返航,返航高度是默认的。电池没有装bb响。飞着飞着飞机突然升高幸好在车间,飞到顶棚后打到顶棚保护落下,损坏一个起落架,四个碳桨。。。。。。接上地面站看参数,,,,天啊。。。。返航高度是1500米。。。。。。。晕死了,现在想起还后怕,如果不是在车间里面,而是在外面,,,,,那不知道会爬高到什么高度,然后电池耗尽,,,,高空跌落,,,,再落到人群里面,,,,吓死了,所以新手不要相信默认参数。

网友:
不应该是先拔电源再关遥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俺是新手,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故。低电压返航,返航高度是默认的。电池没有装bb响。飞着飞着飞机突然升高幸好 ...

默认返航高度是升高1500厘米 也就是15米 你确认看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因为是新手,所以要经常设置这里,设置那里,调调搞搞的,有时就懒得去拔电池,又不是玩原***。另外我 ...

。。。。。。。。
你的最后一条就是错的。。。
失控保护电机停转那不成了失控丢机了?

你犯了个最基本的错误。。。调试不能带桨,不管是直升机,固定翼还是四轴。
因为你装桨了所以后面所有推论都不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玩模型的,先开控,再通飞机电。先断飞机电,在关控,这是规矩。你违反了这个规矩。

2. APM在飞控未解 ...

在次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默认返航高度是升高1500厘米 也就是15米 你确认看清楚了

确认了一下是1500cm,就是15米,,,厂房高度没有15米.

网友:
1500M-1500CM

网友(2015-04-01):
看不懂呀,大侠.

那个BB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是新手,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故。低电压返航,返航高度是默认的。电池没有装bb响。飞着飞着飞机突然升高幸好 ...

非常惊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是新手,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故。低电压返航,返航高度是默认的。电池没有装bb响。飞着飞着飞机突然升高幸好 ...

1500 =15米.....請認真看看官方說明書............

网友:
中文教學
http://copter.ardupilot.tw/
官方說明
http://copter.ardupilot.com/

网友:
其实上面已经有朋友说起过~
APM一般情况下 没解锁 关控是不会用动作的!
肯定是人为解锁后,又关控 触发失控保护动作的!!!
这还是人为操作问题啊~~

网友(2015-07-11):
不会使用APM的结果。

网友:
炸机了没? 有点危险啊,我还是不入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