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油直的大神们,你们的无副翼的油直上用的是什么陀 ...
请教飞油直的大神们,你们的无副翼的油直上用的是什么陀螺啊

楼主(2013-11-10):
如题,另外还想请教一个事,油机上的陀螺用什么双面胶贴比较好,之前用的3M那种褐色的,捏在手里感觉比较硬的那种,今天换了3M的软一点的,类似泡沫双面胶的那种,中速油门
舵机
抖的厉害。

网友A:
先贴一层泡沫双面胶,双面胶叫贴一块钢板,然后钢板上面再贴一层双面胶,然后在贴陀螺仪。陀螺仪的话大家都说银色大Vbar抗震效果比较好。

网友B:
灰Vbar。用自带的减震即可

网友B:
减震不是越软越好。会有一个共振点。没办法避免,除非是专业仪器能测量并避开。作为一般玩家,要么减震,要么换个好点的陀螺仪。vbar(正品)对于抗震来说还是不错的。只要震动不是太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