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机器、夫复何求,精准机器、舍我其谁!爆力伊藤E12

楼主(2013-11-10):
庆祝JR板块成立,周末拍几个飞行视频斜盘 JR神舵 DS6315 尾舵 JR spg01
vbar三轴 蝎子4530+K160hv
电池DUPU 5200 60c
特别赞一下JR的主旋翼,手感超级爽

网友:
灰常的精彩

网友A:
请问楼主马达是多少KV?配多少T马达齿?油门80%时转速多少?我的也是配K160电调,K750-500kv马达,配10T马达齿油门80%时才2100转,感觉K160电调驱动转速比其他电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马达是多少KV?配多少T马达齿?油门80%时转速多少?我的也是配K160电调,K750-500kv马达,配10 ...

540KV 10T小齿 85%曲线 转速23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540KV 10T小齿 85%曲线 转速2300左右

请问你飞行时间有多长?能发电调数据给我参考一下吗?已经申请加你QQ

楼主:
定时3分钟,飞完正好3.7

网友B:
楼主我的也是E12,我想问下传动轴里两个轴承固定的距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也是E12,我想问下传动轴里两个轴承固定的距离,谢谢

我是按照说明书装的,3段不要均等就行,防止产生共振

网友:
我的E12在1700至1800左右之间机身抖动,折腾了好久也没找到原因。

楼主:
桨没甩直吧,我直接idle起飞没有飞过这么低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没甩直吧,我直接idle起飞没有飞过这么低转速

从2000转降到1700多也是这样哦

楼主:
我没遇到过,我的视频上飞机非常安静,方便的话录个视频一起研究研究把

网友B:
我也是按说明书安装的 但是上面没说哪头对尾 哪头对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按说明书安装的 但是上面没说哪头对尾 哪头对机身

哪头都行

网友:
是( ⊙o⊙ )哇?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