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咨询个问题,700E用VBAR的困扰

楼主(2013-11-10):
朋友新装了700e pro,用的大Vbar,刚开始设置时循环螺距8度,做横滚很慢,现在调整到13.5度,还是觉得慢,请教高手什么原因,怎么调整?换690的桨会有改善么?

网友:
我晕,都700e了,还不会调整飞机!循环螺距就8度,按照说明书。横滚慢去调整灵敏度,主界面有相关设置项的!主界面有风格和灵敏度调整

楼主:
谢谢,本地第一个Vbar,不会调啊

网友:
风格降到40 试试

网友:
你把Vbar的调机界面上的各个功能搞清楚了在飞。把鼠标箭头放到托条上会有解释的

网友:
VB横滚确实比较肉,没办法的

网友:
引用下铁汉网站上:
1.用風格來控制"黏手度",(滑溜度)
2.用敏捷度來控制最大滾轉率
3.尾舵用控制回路來控制左右自旋速度

1.用風格來控制"黏手度",(滑溜度)---多少合适呢?
数值:做自旋翻,看顺畅度。值越小越灵,最后有点动作变形;值越大越笨,最后有点做不动。找到有点动作变形的值,把这个值加大5,为合适数值。
手感:以后做任何带转尾的翻滚时候,都会感觉很顺滑,不会有翻过度、翻不够的感觉。

2.用敏捷度來控制最大滾轉率---多少合适呢?
数值:做瞬间前滚翻和桶翻,摇杆瞬间从中立点打向最大,然后松手,让摇杆回中。观察飞机最终桨面的倾斜程度,最佳倾斜程度是桨面垂直于地面。超过垂直面减小滚转率,反之加大。
手感:翻滚时,飞机倾斜有了一个尺度,手猛打到头,桨面倾斜90度。手打多大力道,桨面就给多少倾角,这样飞起来,动作有板有眼,更容易做到位。

3.尾舵用控制回路來控制左右自旋速度---多少合适呢?
数值:做半旋翻,要求调到,任意一种半旋翻做完,尾巴正好转过180度。半旋翻是我瞎叫的,以MOD2为例,右手划过半圆周,尾巴转半圆周那种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