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2个多月了,终于把飞机装好飞起来了,但还是有些问题,请老师指教

楼主(2013-11-10):
    自9月份开始购进飞越450PRO空机,MD922 933舵机,山8陀螺仪等设备,由于自己是第一次DIY450,同时又没人带。磕磕碰碰的折腾了2个多月,今天才算能飞起来了。期间的各种心酸,郁闷,退魔的心都有了。还好最后耐住心,坚持了下来。当然,加上论坛里,群里多个摩友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第一步。飞机终于能离地了,同时,还算稳当。
    但现在还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用K8的朋友能给予指点。问题就是:***打方向舵时,飞机会大幅度左右甩尾,像抽筋一样。降低了陀螺仪感度,能够好一些。请问,450尾巴一般感度设置多少。我用的控是华科尔的D10,陀螺仪感度设置为控上调整,我现在设置的值是控上45,软件上58。控上的数据和软件里的为何不一致,是参考软件上的,还是控上的,具体数据范围应该是多少。普通飞机和3D飞行的。请指导的朋友告知一下,万分感谢。
    下面是2个视频,2个视频的最后都有***打方向尾巴抽筋的情况。

http://www.tudou.com/v/fksXNpBciFY/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http://www.tudou.com/v/Gd4uSY_b8d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室内能360度自旋  绝对不是刚飞起来的新手哈 至少 也有一个月练习了

网友:
还没改无副翼,楼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能360度自旋  绝对不是刚飞起来的新手哈 至少 也有一个月练习了

技术一般,有过小6通的飞行经验。450是第一次动手安装啊。

楼主:
感度已经很低了,尾巴也很顺滑。是不是尾舵机的问题啊。尾舵机全新的啊,MD922。

网友:
控里的感度和k8里的感度有个比例关系,好像k8感度=控感度*1.28

网友:
不要管控的,只要看k8里的感度就行,尾巴抽降感度,百度搜vbAR教程按着调就是了,我3D74尾巴都不抽。

网友B:
看看尾波箱螺丝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尾波箱螺丝有没有松动

没有松动,检查过了

网友:
那就把感度再调低,调的合适为止,3D模式给普通模式感度一般低10左右,具体要看实际而定!

网友:
这个我的3D是30一般模式是35控里面的哦!至于KB里的我要忘记了!

网友:
楼主飞的很稳哈,只是那个甩尾好恐怖的说

网友:
一般就是感度高了或者震动大了。不过看样子LZ的振动控制的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情况估计K8有问题

网友:
入模的经历都差不多的,我也两个月帮调好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已经很低了,尾巴也很顺滑。是不是尾舵机的问题啊。尾舵机全新的啊,MD922。

想请教一下楼主的陀螺仪的感度线 插在第几通道  是第7吗?  然后就是陀螺仪的感度开关是不是在 MIX开关控制。

网友:
这个声音听着就熟悉啊!降落时尾部抽得吓人啊。就差没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