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500evo与500evo v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1-10):
evo v2比evo好在哪了,改进了那些地方,这两个飞机的侧板是标准舵机的还是中型舵机的?

网友A:
都是标准舵机
EV0的侧板厚,价格便宜,细节上好点
EVOII的侧板薄,细节做得很一般,不能使用一体脚架,价格比较高(装两组2600的3S电池有点小难度)

PS:两个我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标准舵机
EV0的侧板厚,价格便宜,细节上好点
EVOII的侧板薄,细节做得很一般,不能使用一体脚架,价 ...

看来相比之下,你还是比较喜欢EVO的,那你觉得EVO和V2比起来,不足在哪呢,EVO的电池仓大小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相比之下,你还是比较喜欢EVO的,那你觉得EVO和V2比起来,不足在哪呢,EVO的电池仓大小如何?

EVO相对实用点,EVOII只是一个仿X4的,有点华而不实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EVO相对实用点,EVOII只是一个仿X4的,有点华而不实的味道

非乃500和亚托 500 通用配件吗

我想买个像真机壳子  500级的  问题我X5装不上

网友:
X5是550级别的,可能长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