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不飞改发电机

楼主(2013-11-10):
下步开始做电路和消音

yyui

yyui

网友:
咋回事啊?

网友:
这是楼主的计划

网友:
看看最后的结果。

网友:
没有螺旋桨不容易启动啊

网友:
思路很好,还需要散热系统和气滤否则木有寿命。汽油机转速要有稳定速度的调速器机制避免空载全油的时候转速过高。

网友:
转动惯量不足

网友:
干嘛用的呢?

网友:
好玩 !! 发电 是非常 宝贵的 !!(昂贵)

散热 问题 ??马达的 KV 一定要 小于 750 哦。

最好选择 KV500 左右的马达。。。

网友:
最好是工作在6000转,用KV250左右的电机。如果不用9糙6极的大号直升机电机(估计也没有这么低kV的),那输出的三相电频率会很高,整流桥要多留余量。

网友(2013-12-14):
有意思,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