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还是FBL80好点?

楼主(2013-11-10):
感觉就是100稍大点,其它没看出明显差别。

网友:
双11 好像在搞活动

楼主:
80轻些,应该更耐摔,上市晚些。

网友:
在下面HISKY专区我看半个月了,80更好点,你可以到下面看看。

网友:
没玩过80,觉得100非常好,非常结实

网友:
80的是空心杯的,别的都差不多,轻一点。

网友A:
100和80原厂的电池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和80原厂的电池有区别吗?

看说明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说明是一样的

PlaneFan兄:

个人意见:

(1)  100原电机3D动力不足,宜改无刷,但不及80在小面积室内练习的较低心理压力。

(2)  80虽不能改无刷,但原电机对较小机身3D动力已充足。比100更宜室内暴翻、较
      100贼(但可调稳)、更耐炸,但户外飞不及100抗风。

(3)  感觉X远很快会推出更好的新款小六通,现正设法清仓。

冬天室内练习目前以80较宜,可低成本少修理练技术。也可以等新山寨130X推出后才再
作比较考虑。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aneFan兄:

个人意见:

感谢陈伯兄
入了80 了,太贼了。一直飞Super CP,实在是太稳了。
不过也好,飞航线不打瞌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aneFan兄:

个人意见:

回答的真专业啊!

对自己有信心上80,100是针对初学者的,80是针对有一些基础且悟性高的~~~

80更难驾驭一些,更具有挑战!

网友:
80出的晚一些,对100的设计缺点都相应做了一些改良,特别是对金鱼尾的控制和3D锁尾方面80都强过100~~~

直线舵机拉杆直拉,比100反应更直接也更灵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陈伯兄
入了80 了,太贼了。一直飞Super CP,实在是太稳了。
不过也好,飞航线不打瞌睡

十字盘混控,D/R大小动把这两项先搞定,机子就好飞太多了,再搞个水平油门曲线+柔和螺距曲线,相比之前原厂参数绝对是慢动作回放了~~~

网友C:
100和80不同的,三轴程序有区别,80调好了可以让他飞时陪你打瞌睡,更可以让你兴奋!好坏调好了才能比,还有最主要一点,也许我不该冒失说出来,是改无刷后的油门响应度不同!我在等80的无刷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和80不同的,三轴程序有区别,80调好了可以让他飞时陪你打瞌睡,更可以让你兴奋!好坏调好了才能比{:1_6 ...

飞了几十个起落,终于熟悉了手感,现在操控比较自如了,一般的航线也可能"打瞌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aneFan兄:

个人意见:

两年过去了陈伯还在泡坛

网友D:
80除了1.5mm横轴很容易弯,几乎摔不坏别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除了1.5mm横轴很容易弯,几乎摔不坏别的零件。

尾杆在飞行过程中松动飞出去了,直接将导线从插头根部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