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

楼主(2013-11-10):
浩马特HB730/乐迪GY-1OO/飞越GY550/飞越GY650这几个陀螺仪飞越650近两百,浩马特730百拾元。请教一下性价此哪个好,我是新手想上450。

网友:
GY650性价比高,如果只是练习不飞3D的话GY550也可以,建议买GY550入门,然后入手无副翼。

网友A:
直接無副翼!

网友:
直接无副翼,修机简单

网友:
收二手的GY 401 或是GY 520

网友:
买个二手亚拓GP780、750、世纪光大PG800都不是很贵,那些高手换3轴陀螺仪不要单轴。性能好得多多声。不过你的尾机一定要快。

网友:
无副翼要有一部,可增加乐趣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無副翼!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

客氣!客氣!

网友:
推荐飞越GY650性价比高,但是要调好了,必须配个高速的数码锁尾舵机,这样才能体现出它的性能来。

网友:
好啊,又涨姿势了

网友(2014-07-16):
GY650性价比很高

网友(2014-08-27):
直接无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