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并充电板(求助)

楼主(2013-11-10):
目前用X612S 并冲6块3S     每次玩玩电,电压都不一样如果要6块电池一起并充就需要每次自己用2个简易的充电器手动充到一样好麻烦 这台机器平衡又很慢 3.8平衡到3.85都快半小时了 ,我手动大概每次用2个简易的6块才半小时左右 。现在电池越来越多每次这样弄就好麻烦本来6块充电只要40分钟左右  自己手动平衡都要半小时。。这样浪费时间和精力  现在升级充电器大家都什么好的推荐

用LP8也是这样充电吗  每次冲多块电池都需要弄到差不多电压?
双路只能充2块电池,如果放在家里冲。不是说不急的话   尽量少用大电流充电吗?  这样双路慢慢充6块还没有我目前的充电器快。

大家都是怎么弄的啊~! 有什么分享下吧 。。。  经常看到外场全部都是10A充电啊  这样电池寿命可以用一年?

网友A:
40A外场充用了三年多P事木有的路过一下。

单体相差0.2V 以内直接并联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A外场充用了三年多P事木有的路过一下。

单体相差0.2V 以内直接并联无压力。

好的谢谢~!!! 那一般多少C冲一块电池啊?

网友B:
出售60V 250A功率分析仪

引用 网友A:
40A外场充用了三年多P事木有的路过一下。

单体相差0.2V 以内直接并联无压力。

0.2V是不是有点大了呀?这也看是几S电池的电池以及当前电池内的电量吧。如果是1S电池放到3.0V这个级别内部也没有什么电了对外做功的那里也不强,且当前内阻也大了,那么两片1S的电芯相差0.2V在并接通电路的那个瞬间也许电流不算大。若是单体电芯在4.1V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是高C电池。这样并接的电流不小啊,动作再怎么快还是会很明显打火的。接头难讲不被烧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2V是不是有点大了呀?这也看是几S电池的电池以及当前电池内的电量吧。如果是1S电池放到3.0V这个级别内部也没有什么电了对外做功的那里也不强,且当前内阻也大了,那么两片1S的电芯相差0.2V在并接通电路的那个瞬间也许电流不算大。若是单体电芯在4.1V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是高C电池。这样并接的电流不小啊,动作再怎么快还是会很明显打火的。接头难讲不被烧伤

没看懂。说了0.2V了。 4.1-3.0≤ 0.2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说了0.2V了。 4.1-3.0≤ 0.2 ???

哦!我也没有注意看,原来你i前面说了单体相差0.2V
我的意思是假设要并两个1S的电池来充电,如果一个是3.0V一个是3.2V这样在并接的时候环路电流会小于一个是3.9V一个是4.1V时的环路电流,那么在并连接通的那一瞬间前两者打火会小一些。不能光看压差,还要看电芯当前的整体内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我也没有注意看,原来你i前面说了单体相差0.2V
我的意思是假设要并两个1S的电池来充电,如果一个是3 ...

任意情况下,只要单体压差小于0.2V(这实际上已经非常保守),直接并联都没问题。

单体压差0.2V并联时,单边承受的压降/升只有0.1V,这实际上小于现实飞行中一次猛推油门带来的压降,或大电流充电器带来的压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意情况下,只要单体压差小于0.2V(这实际上已经非常保守),直接并联都没问题。

单体压差0.2V并联时 ...

哦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假设A号电芯当前电压4.1V内阻3毫欧,B号电芯当前电压3.9V内阻4豪欧。两块电芯并联点并联瞬间电流“可以接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假设A号电芯当前电压4.1V内阻3毫欧,B号电芯当前电压3.9V内阻4豪欧。两块电芯并联 ...

嗯。比正常使用的电流还要低,当然可接受。

俺测试过的电池,在标称C率下的压降基本都在0.5V以上(如果能达到标称C率的话。。。),并联时区区0.1V的压降毫无压力。

对于“被充电”的一方,0.1V压升也只相当于标称C率的1/5,N年前就已经5C/6C...乃至10C(!) 充电的LiPo满天飞。。。。

更何况,这个只是瞬间电流,之后电流成对数规律迅速下降。

网友:
同问,并充板安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比正常使用的电流还要低,当然可接受。

俺测试过的电池,在标称C率下的压降基本都在0.5V以上(如果 ...

我为什么 老回复呢!可能和我的工作习惯有关。我纠结的是接通瞬间的打火电流,总不希望这个情况出现,虽然平时弄蓄电池维护的时候不得已要打下火,当然总希望能尽量降低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最好的。

楼主:
学习了~!!   看来想要快冲还是并冲。。。

网友C:
我的612外加35元的并充板,四块3S2200一直并着充。BB叫3.6报警下来后电压回到3.75左右,飞前再充。单芯电压不会超0.2V,也不会打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612外加35元的并充板,四块3S2200一直并着充。BB叫3.6报警下来后电压回到3.75左右,飞前再充。单芯电压 ...

呵呵和我一样的。。但是。。 我是个好纠结的人   每次电压基本弄到一样   比如  4块电池  都是3.7或者3.8单片  我每次都弄到一样、、、、比如电显示是3.85和3.75我都去平衡一下。。。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和我一样的。。但是。。 我是个好纠结的人   每次电压基本弄到一样   比如  4块电池  都是3.7或者3.8 ...

我只是在有一段时间不飞的情况下,才把所有电池STO到3.8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