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到手 MI电机下的红灯不亮 请问客服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1-11):
EVO配A2 ZI5 到手 MI
电机
下的红灯不亮 请问客服这是什么问题? 影响飞行吗?

网友A:
只要能飞,就不影响, 你这几率也太高了,LED都能碰到坏的

网友B:
你好,LED灯不亮不影响飞机的飞行,建议你联系当时购买的代理商跟换一个力臂或者返厂将灯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