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兴趣环绕我怎么实现不了?

楼主(2013-11-11):
请教各位前辈,兴趣环绕我怎么实现不了?飞出后,在GPS模式下,已经成功记录兴趣点,(浅蓝灯快闪),但是我拔杆,还是照样和GPS模式飞行一样,并没有兴趣点环绕。。。试了好几次都不行,请问这个怎么了啊

网友A:
成功记录后先关掉,飞到环绕起点再打开,这时飞行器应该自动转向你自己,再打副翼就开始绕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么

不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C:
请至少退出热点5米以外。 才可进入热点环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至少退出热点5米以外。 才可进入热点环绕。

原来是我操作错误。。 我直接在热点开启环绕 然后再拉距离

网友:
说明书在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成功记录后先关掉,飞到环绕起点再打开,这时飞行器应该自动转向你自己,再打副翼就开始绕了。

看来是经常用着很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至少退出热点5米以外。 才可进入热点环绕。

这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经常用着很爽啊

很少用的,其实很不方便。飞过直机的都知道刷锅,想耍自己刷锅就是了。看着视频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