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的无刷电机可以用在450上吗?

楼主(2013-11-11):
480的无刷电机可以用在450上吗?2836 KV3700

网友:
应该不是吧

网友A:
之所以很多朋友都用450改480就是因为电子部分基本不需要换。

网友:
既然两桨,尾皮尾轴,都加大了,必然需要匹配的电机电调电池也要变,要不就没意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很多朋友都用450改480就是因为电子部分基本不需要换。

那480的无刷电机可以用在450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480的无刷电机可以用在450上?

当然可以,只要电池电调不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