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 能来点关于车刀磨制的见解与图片

楼主(2013-11-11):
开始认为有了车床就能造飞机了可后来觉得没有好车刀一切都完犊子,

网友A:
这个 怎么说呢 你要去现场看看 人家怎么拿车刀 怎么磨 要不然告诉你角度也没有用 磨刀这个事情不是一日之功 还有 就算是同一把车刀 不同的进给和转速 车出来的效果完全不同
给你举个例子吧 我原来开床子的时候同样开粗 同样一把刀 同样一个料子 要是想害收铁屑的人 我就车出那种很长很长不断的卷卷 要是不想害人家 就能车出很短 很重一片一片的短铁屑 车出来工件表面质量都是一样的
给你推荐一下吧 你去网上搜索一下视频 有很多磨刀方法 主要看看人家的手法 自己钻研一下

网友B:
新手同求技术扶贫
,网上视频看过了,但就是想听听前辈们的一些经验之谈。

网友C:
磨刀不是一日之功,想省事可以买成品刀头。

网友D:
买几把机卡刀换刀片来的方便

网友E:
三分手艺 七分刀子 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