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活动——450用6S电池用多少C的请教

楼主(2013-11-11):
看到DUPU
电池
在搞
活动
,准备买几块6S的1200MAH电池在450上面试试。
只会航线、温柔3D。买25C的还是买40C的好泥? 是不是40C的不容易掉转泥?
听说这种纳米电池很容易怀孕,是不是真的哇?

网友A:
1200 够了吧~

网友B:
25c够了吧,只要没虚标,25c*1.2Ah=30A ,30A*25v=750w 格氏的6s 450用的电池也是25c的,还有20c的

楼主:
OK 那就去买25C的好了

网友C:
达普25c的电池可能20c都达不到

网友D:
达普20C足够了,可以连续钟摆2分多钟,不过我买的是4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