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1245,1238,使用效果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1-11):
如题,据说1238是“慢速”桨,是什么意思?1245和1238使用效果上有什么区别(除了螺距和外形的区别外)??为什么我的多轴用1245就很稳,用1238就轻微晃动?求大神科普。。。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A:
哪里能买到12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能买到1245?

有1245的

网友:
同样桨型,1238明显比1245续航时间长。代价是激烈动作能力下降。

网友:
这要看你多大的负载?1245应该是碳尼龙桨,比较硬,如果机架软,震动会大一些,飞控受其影响 飞行就会不稳。

网友:
再有,在电机功率允许的范围内,选用大一点的桨,悬停时间会有所延长,但稳定性会差一点

网友:
刚才看错了,如果1245稳一点的话,换成1238 你可以稍微调一下飞控的俯仰横滚感度

网友:
还是1238用的多。肯定有他的优势

网友B:
螺距越大效率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越大效率越低

那螺距大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