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车长单颗轮子16mm,适合哪种1:16的履带呢?

楼主(2013-11-11):
带轴承的自制路轮,16mm宽度40mm直径。我试过虎王的不行,因为履带有两个齿。M26的也不行,一边一颗,但是履带太窄了只有36mm宽度。不知道kv1的(两颗并联),华克猛犬的用单颗在中间合适吗?不知道除了虎王和虎式,还有哪款履带最宽?谢谢各位

网友A:
我记得kv1履带宽度好像是4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kv1履带宽度好像是40左右

谢谢,那么看来kv1比m26合适一些

网友:
KV可以,轮子直径是38,差2mm影响不大。

网友B:
怎么不尝试99和豹2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尝试99和豹2的呢?

99和豹2的都是40宽度吗?那个更宽些,我看99的中间引导齿比较厚。。

网友:
99和豹2的履带都是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