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装定速器模友问题?

楼主(2013-11-11):
我的700N在开定速走高速航线时,油门推满突然没力,转数就上不去了,然后往下大约拉了二格转数又上去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先沙发一下吧!

网友A:
如果是G600定速器,要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回答楼上的,这些我都调好了的。做3D动作时都很稳定,但走航线时,就会转数下降。

网友B:
先沙发一下吧

网友C(2021-08-27):
按照定速说明书设置,把定速插到接收机油门通道,油门插到定速上,定速接好感应头,把定速器感度查到对应的接收机通道上,确定遥控通道反正(有的定速有指示灯),最后通过感度调整转速,有的遥控带有直接转换为转速的显示模式,有的是通过调整通道输出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