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翼F16矢量喷嘴的混控设定

楼主(2013-11-11):
求教飞翼F16矢量喷嘴的混控设定,万分感谢!!

网友:
Y1对升降,Y3对方向

网友A(2014-01-08):
请问楼主 混控搞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混控搞定没?

已经搞定 用programix

网友B(2014-04-30):
请问,用的什么控? 我设不好啊,关混控 舵机不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的什么控? 我设不好啊,关混控 舵机不回中

需要把通道输出调成禁用,就是IHN

网友B:
需要把通道输出调成禁用,就是IHN

在哪里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把通道输出调成禁用,就是IHN

在哪里调??

在功能输出里

网友B:
还是不太明白,在linkage---functions 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太明白,在linkage---functions 中吗?

不是,是在“device input”里面

网友:
控是futuba 14sg 没找到“device input”,在哪?多谢指教

网友C:
矢量的升降和平尾混控或者y线连接,矢量的左右和垂尾混控或者y线连接不是也可以吗?搞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
升降矢量插入6通道 混控到升降舵2通道  方向矢量插入7通道 混控到方向舵4通道 天7就能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矢量的升降和平尾混控或者y线连接,矢量的左右和垂尾混控或者y线连接不是也可以吗?搞那么复杂干嘛

你这样是最简单的方法 但是不科学。。矢量不能关闭 而且也不能调整矢量舵机的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是最简单的方法 但是不科学。。矢量不能关闭 而且也不能调整矢量舵机的舵量

对,混控比较好

网友:
futuba 14sg 没找到“device input”,在哪?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