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hl原厂豹2用2s 7.4v电池可以吗

楼主(2013-11-11):
如题,会不会烧主板呢?谢谢回帖
以前用3s直接烧了

网友A:
不会。可以经受得住、我的不是2.4的恒龙虎王,目前就是用7.4的锂电

网友B:
其实我觉得只要注意电机在运转时不被外界过大阻力阻止其运转(比如履带卡住了就不要继续加油门了),那么7.4V应该问题不大。不过恒龙那电路板质量不太可靠,看你的RP了,若碰到质量不好的,就算用7.2V普通的镍氢用估计也有可能烧

网友C:
可能会导致游戏功能异常,或者失效,我遇见过,后来,恒龙的车都不用锂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