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250,皮传的阻力好大啊~

楼主(2013-11-11):
天龙250无副翼假装完毕,旋翼头连杆还没调,不过感觉挂上皮带后的转动阻力好大啊~~

大齿盘咬合的后从动轮皮带松掉,连电机、主轴和从动齿轮转动正常,轻松无阻力,单向轴承表现正常;用手***转动旋翼头(带动单向轴承和电机方向),惯性会转动多圈后停止;

挂上皮带(拧了90度)感觉转动阻力瞬间变大N多,用手旋转旋翼头不能轻松转动,转起来后松手立即停止;

皮带靠调节尾管与机身连接深度调整,太松则转动尾旋翼按住大齿盘时会卡不住,紧度感觉稍微用力转尾翼时会脱齿时加以紧固。

另外,大齿咬合的后传动齿组,感觉旋转起来不平衡,有上下晃动;这组件的下轴承有些卡顿,估计都要换飞跃的。

都说皮传阻力大,这个对转齿带皮带的阻力超出我想象了啊,是皮带太硬?还是我没上润滑脂的缘故?

尾波箱不带皮带时比较顺滑,尾推虽然单推,但是顺滑无虚位,比较满意,不知道高速旋转后会咋样。

网友:
不是吧,我还想入呢……

楼主:
另外,18A好赢电调,光带3个银燕08de和1个425m,外加华科尔三轴就有些发热了啊,谈不上烫,但室温只有18度,正常吗?电机切熄火状态时。

网友:
天龙250先天性缺陷 就是旋头不顺滑,并且球头扣卡在球头上也很紧。 你看看你的大桨夹、摇臂等等 涩不涩。
一切都顺滑了再安装拉杆。
不然很容易会在空中憋舵机,导致瞬时电压不够,接收机断电而失控。

250的皮带不要太紧,按一下皮带能够感觉的。绷得太紧,皮带就会显得硬邦邦的。

网友A:
挂上皮带(拧了90度)感觉转动阻力瞬间变大N多,用手旋转旋翼头不能轻松转动,转起来后松手立即停止;
答,挂了皮带,顺时针转旋翼头,因为单向轴承的作用,大盘齿、对转齿和皮带不跟着转啊?

皮带靠调节尾管与机身连接深度调整,太松则转动尾旋翼按住大齿盘时会卡不住,紧度感觉稍微用力转尾翼时会脱齿时加以紧固。

答,皮带松紧度调节参考,今早刚收的图:

另外,大齿咬合的后传动齿组,感觉旋转起来不平衡,有上下晃动;这组件的下轴承有些卡顿,估计都要换飞跃的。

答、250的大盘齿,我就没发现有平的;对转齿的轴承寿命很短,要常换……,飞越稍好于天龙!

都说皮传阻力大,这个对转齿带皮带的阻力超出我想象了啊,是皮带太硬?还是我没上润滑脂的缘故?

答、250的对转齿皮带传动确实阻力大,动力损耗大,部件磨损大,这点确实不如皮带直驱的EP200,上不上顺滑脂没差别,而最好别上!

尾波箱不带皮带时比较顺滑,尾推虽然单推,但是顺滑无虚位,比较满意,不知道高速旋转后会咋样。

答、不带大小桨来测震动,大小桨要做动静平衡,250排除了震动,是很好飞的~

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上皮带(拧了90度)感觉转动阻力瞬间变大N多,用手旋转旋翼头不能轻松转动,转起来后松手立即停止;
...

感谢前辈指导哈,不过250小鸡好像很难用你图片的方式测松紧,毕竟太小了,手指根本触及不到皮带,用螺丝刀按压又丧失了手感,呵呵

旋翼头顺滑度感觉还可以,比较轻松。

但是这个皮传的阻力,和02s的轴传基本无阻力确实天壤之别了。

网友:
250的皮带都比较硬,用一段时间会改善一点,250的对转齿的转速非常高,和尾波箱一样要用进口的MR52ZZ轴承,国产的普通轴承是顶不住的。

网友A:
而且,250的皮带的寿命很短的,基本上20多个起落,就会开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18A好赢电调,光带3个银燕08de和1个425m,外加华科尔三轴就有些发热了啊,谈不上烫,但室温只有18度, ...

18A的好赢的BEC是2A的7805*2线性稳压,发热是正常的,正品就算包皮烫爆开也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250的皮带的寿命很短的,基本上20多个起落,就会开裂了~

我靠,要是空中断裂,这不是定期炸机的节奏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250的皮带的寿命很短的,基本上20多个起落,就会开裂了~

250的皮带是比较坑的,换亚托的也差不多,所以很多人改200的皮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靠,要是空中断裂,这不是定期炸机的节奏么?

我的倒是没炸,但发现尾巴听使唤,就下来看,结果就剩连着的尼龙线了……

另外,3S电池的话,18A有点吃力,好盈飞腾20A很适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50的皮带是比较坑的,换亚托的也差不多,所以很多人改200的皮带。

改200的皮带,尾管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250的皮带的寿命很短的,基本上20多个起落,就会开裂了~

不了个是吧??!!!!这也太严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靠,要是空中断裂,这不是定期炸机的节奏么?

不怎么炸鸡时可以改飞跃的250轴传套件,用2s电都很好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怎么炸鸡时可以改飞跃的250轴传套件,用2s电都很好飞。

换轴传以后是不是阻力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200的皮带,尾管要怎么处理呢?

找火狐的卖家买卡瓦250的加长尾管和200皮带,好像20一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轴传以后是不是阻力小多了???

明显小了很多,估计传动效率提高2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小了很多,估计传动效率提高20%以上。

250轴传,震动更不好解决啊~

网友:
LZ,你把大齿和皮带松掉,用手拨动对转,看是否顺滑,金属对转部件和塑料对转部件的尺寸有差异,金属的对转做会高一点点,为了能装进侧板有时候需要强行拧螺丝,会照成对转转动不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