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无刷电机轴径2.0MM的,有什么型号?谢谢 ...
请问各位前辈,无刷电机轴径2.0MM的,有什么型号?谢谢大家!

楼主(2013-11-11):
请问各位前辈,无刷
电机
轴径2.0MM的,有什么型号?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多潜水,看看有关电机的帖子。从来没有什么先定轴径再研究性能的事情。应该先确定模型的大小、拉力……。轴径仅仅是与浆夹配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