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正常还是有问题。

楼主(2013-11-11):
本人一直用的JR的控,刚开始用天地飞9II通道
遥控器
,遥控器开关不复位,油门不在最低,所有开关都不复位,为什么开遥控器,遥控器不报警?是天九遥控器都这样,还是有问题?

网友A:
貌似我的也不会报警啊

网友B:
不懂,同学之

网友C:
可以肯定不是全是这样,由其油门位与三D开关,HOLD开关如果不在低位的话开机绝大部分都会报警,当然天地飞的控我没有用过不能讲它的是否正常,但如果不报警的话一定不正常

网友D:
不懂 求大神解释详细一点。。

网友E:
应该不是每种控都有这样的功能吧。

网友F:
控摔过吧?

网友G:
这个价位的控,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