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450的马达可以上船吗?

楼主(2013-11-11):
我有个玩具船环奇,大概40厘米的样子。原来是双马达的,我想把他改造成高速船。家里有些闲置马达。不过都是外转子的飞飞机用的, 450,2212,2208.,电调有20A,30A,40A,都是飞机电调。有刷的也有。我想用那个450的马达 KV值不记得了3000-4000的样子。不知道行不行,要陪多大的浆?我没玩过船。纯菜鸟。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A:
可以
但是,飞机是有流动的风,散热容易,不过也是转数高,船的空间是封闭的
总的来说比碳刷的强大很多,没有专用的给力,毕竟那个有散热套
量力而行

网友:
可以,因为有老鸟用外转子的,如虾哥

网友:
可以的  桨配好 散热做好

网友:
加个水冷电机座,430桨

网友:
开高速?加水冷电机座,加风扇,开3.5分钟回来开盖散热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是,飞机是有流动的风,散热容易,不过也是转数高,船的空间是封闭的
总的来说比碳刷的强大很多, ...

船有水冷呀!!!!

网友B:
外转子不好散热呀,我的50CM深V用2208自己做的水冷块,上2S电很烫了,有一次上3S跑两下就挂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转子不好散热呀,我的50CM深V用2208自己做的水冷块,上2S电很烫了,有一次上3S跑两下就挂了,呵呵

外转马达可以用油船的方法来装这样就可以有足够的水冷了。

网友C:
450电机重量有80g左右。太大,太重了,吃水过深,导致动力过剩却跑不起来。

我小船上的电机是飞600mm小轻木固定翼的,才指甲盖大小,23g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50电机重量有80g左右。太大,太重了,吃水过深,导致动力过剩却跑不起来。

我小船上的电机是飞600mm小轻 ...

外转子用连轴器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外转子用连轴器有点画蛇添足

用齿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齿轮吗?

直接换马达轴就是了。400至500MM的3,17轴应该现在不难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马达轴就是了。400至500MM的3,17轴应该现在不难找的。

谢谢帮忙,不过俺用的软轴。

网友:
俺也是来学习的